MSP430系列单片的USB接口

楼主(2014-11-09):
看过几个MSP430系列单片机开发板,上面都有讲到有USB开发的例程,在此想问问,MSP430单片机上面的USB是否是能传输480M数据的USB接口,还是说是它这的只是串口转USB的虚拟USB接口?

网友A: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开发板。有些开发板上是串口转USB的。
也有很多msp430 ic本身是带有usb模块的,比如msp430f5529,不过大部分都是usb2.0,最大传输速度在大约在20-40M/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