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悲剧了,mdk5.11a检测到山寨jlink了,怎么整

楼主(2014-11-09):
今天想好好耍下stm32f407,插上jlink就悲剧了,软件闪退。各路大神有啥办法搞定这个问题不?

网友A:
重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把KEIL目录下的,J LINK驱动,换成以前老的驱动;

网友C:
联系卖家,一般会帮你在线升级

网友C:
看看这个

JLINK V8固件烧录指导.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已经搞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KEIL目录下的,J LINK驱动,换成以前老的驱动;

:victory:,果断姜还是老的辣: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断姜还是老的辣

我很年轻的;

网友D:
软件可以升级吗,如果可以升级,那就升级试试呗、。

网友E(2015-05-24):
V8刷固件能升级到支持最新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