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I2C时钟频率疑问

楼主:
最近在学28335,今天看到I2C模块了,遇到点问题,网上也没找到,前来问一下,有了解的,麻烦说下,谢谢。

1.file:///D:\QQdata\1243185803\Image\Group\WZ%ZHXKN)`TUB(Z}E05HSIW.jpg请问一下,I2C的输入时钟是来自哪的?是低速外设时钟吗? 150M时是37.5M?

2.ICCL和ICCH是控制SCL信号高低电平时间的,请问这两个数值的设置有什么根据或者原则吗,看官方例程中是10和5,是与I2C通信协议有关吗?上网看了一下,看到说,I2C协议的话,对同步信号的频率快慢的要求貌似不是很严格,我也试了下,把这两个数改了。。依旧可已成功读取E2PROM。所以不是很懂。。。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2014-11-10):
IIC的时钟问题    首先是外部晶振到倍频  再到分频出高速外设时钟和低速外设时钟
你先确认IIC属于高速外设还是低速外设
接下来就是关于外设时钟的在配置  这到了具体功能的应用环节   直接和相关寄存器挂钩
配置好之后  时能IIC    写入数据   将会自动产生时钟  按照一定的模式发出去

网友A:
关于不同的E2PROM型号   都有自己的时序图     某一些地方的延时长短都有规定范围
不超出范围   都是可以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