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推荐MCU软件设计体系架构的书.

楼主(2014-11-10):
MCU功能一复杂, 软件越来越臃肿, 有时候自己写的, 隔段时间, 看着也费劲.
当然流程图是一个方面
想了解一下大牛的体系啊

另一问题, 我要设计一个系统, 需要数码管显示. 用2片595驱动8位管子. 因为显示数据类型较多, 快崩溃了,大牛支支招啊.

网友A:
做成驱动,做成模块

保证每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0MS)调用一次能正常工作
或在主循环中调用或在定时中断中工作(实时性要求高的建议在定时中断中调用,其它的建议主循环),各模块相对独立不直接关联,

中断完成数据采集,实时通信等要求高的任务

做完这些动作,项目就成了搭积木了

网友B:
相当于搞个简易的基于时间片调试的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成驱动,做成模块

保证每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0MS)调用一次能正常工作

怎样做成驱动啊,我现在在做智能家居,感觉各个方面的模块太多了,看着都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样做成驱动啊,我现在在做智能家居,感觉各个方面的模块太多了,看着都头疼 ...

那更有参考的了,

你看看别人的协议栈代码就明白了

3#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D:
这本书非常适合你目前的情况,我这是英文版的,没上传,网上有中文版版的,叫什么“基于时间触发的嵌入式系统”,中文名字记的不准确。

网友E:
和楼上想到一起了,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连接也给你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936

网友F:
时间长了,看自己代码费劲很正常。谁都会遗忘。
感到困惑也正常。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进步最大的时候。
多看书。
如果只看一本的话,只有一种选择,代码大全。
老少皆宜,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G(2020-05-08):
引用 网友E:
和楼上想到一起了,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连接也给你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