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虚拟串口驱动和系统自带的串口驱动会进行数据交换吗?

楼主(2014-11-10):
我把STM32的USB描述成虚拟串口,在电脑上装上虚拟串口驱动,这个虚拟串口驱动和电脑上的串口驱动有关系吗?打个比方:即使我的电脑串口驱动不能正常工作,我的虚拟串口驱动也能正常进行数据传输吗?

网友A:
我的虚拟串口驱动也能正常进行数据传输吗?
是的;

网友B:
STM32的USB描述成虚拟串口, 从系统的驱动程序看,就是系统里的串口驱动,不过和标准串口的驱动,两个驱动程序中只有一个是相同的,还不完全一致。
所以:
电脑串口驱动不能正常工作,我的虚拟串口驱动也能正常进行数据传输吗?
我想应该是不一定,不过没有办法验证一下

楼主:
额,两位说的有点不一样,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