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软复位与上电复位的区别?真诚希望明白人解答

楼主(2014-11-10):
软复位,这两句代码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端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那么和上电复位区别?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么?

网友A:
软件复位 和上电复位 有点差别

举例说明,STC的芯片,上电复位可以串口下载程序,但软件复位不能串口下载程序,尽管STC和STM32有很大不同。

但结果都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复位 和上电复位 有点差别

举例说明,STC的芯片,上电复位可以串口下载程序,但软件复位不能串口下载 ...

嗯 不同芯片是有差别的  51有的芯片  软复位和上电是一样的。芯片提供了软复位 给芯片内部的重新上电的引脚使能了。

STM32这个目前看来 除了电池的后备区域有不同,其余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再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最近很活跃,问题也比较有想法
就是还差一点对程序本质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很活跃,问题也比较有想法
就是还差一点对程序本质的理解

啥本质?
现在我就是到网上乱搜搜,综合一下意见,感觉不靠谱的就问一问。顺便也能给别人提示。
避免疏漏的最好做法就是综合大家的意见。
你指的本质是看 杭州宋先生的  《权威指南》之类的书么?
===========================
用仿真器下载load就打印输出rst复位,就是那个RCC_GetFlagStatus函数返回值

重新上电,不 添加软复位 就不打印输出输出rst复位。
重新上电, 添加软复位 就打印输出输出rst复位。

网友B:
权威指南对理解内核比较有帮助
本质就是你的程序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栈这些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主要2点:

1、复位后状态寄存器不一样;
2、复位影响的范围不一样。

网友D:
软件复位,有时你需要程序重新复位的时候;
执行软件复位指令,可以让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威指南对理解内核比较有帮助
本质就是你的程序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栈这些是怎么来的 ...

你是哪个版的版主?怎么看出来不不懂这个。
有本事咱俩PK一个
选那个8051 就学校学的那个
keil c编译器版本 你选一个 优化级别0-8级
写个简单函数
少于8个参数
可用static xdada pdada关键字  模式就small
可用using关键字
编译器版本建议你选V8.0以上

就是说弄个简单的例子 不用编译 咱俩猜一下 栈顶的位置
对了 假设函数不被中断调用

可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版的版主?怎么看出来不不懂这个。
有本事咱俩PK一个
选那个8051 就学校学的那个

模式你要是随便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很活跃,问题也比较有想法
就是还差一点对程序本质的理解

大侠  有个板块 技术PK大擂台  好像特意为咱俩准备的啊

快回复啊  怎么样  应战不?
要么参数是指针 简单结构体也行,具体咱俩到时候商议一下。结构体也不要太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版的版主?怎么看出来不不懂这个。
有本事咱俩PK一个
选那个8051 就学校学的那个

我没有了解过8051和他的编译器
我没本事,不能和你PK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上电复位,除去考虑硬件寄存器值更新到复位初始值,还要考虑RAM的数据全部掉电丢失(原因在于VDD未保证在RAM维持电压以上)。
软件复位只是复位了PC,RAM、硬件寄存器、堆栈都不会改变。

至于另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版主说的,程序的运行的本质?我也看不懂,不就是RST的向量地址起始吗,有那么复杂?哪个啥量的,RAM的数据都丢了,还讲啥“本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上电复位,除去考虑硬件寄存器值更新到复位初始值,还要考虑RAM的数据全部掉电丢失(原因在于V ...

确实如此
我词不达意了
在回复这个主题的时候考虑了楼主的另外一个关于
全局变量会变的问题的主题
提出“本质”一词是想让楼主从代码启动的过程来考虑他的这一系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了解过8051和他的编译器
我没本事,不能和你PK

大侠 我只是在扯淡 不必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了解过8051和他的编译器
我没本事,不能和你PK

你的意思是 你熟悉的编译器  你就能猜到栈顶的位置??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你熟悉的编译器  你就能猜到栈顶的位置??

我不会猜,我一般看生成的map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只是在扯淡 不必当真。

论坛扯这些淡的人太少,不够活跃

网友F:
软复位与硬复位都是从一个地址开始,可以说从执行顺序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外设。某些极端情况下,只有硬复位才有可能变正常(跟设计相关)。

网友G(2015-12-03):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上电复位,除去考虑硬件寄存器值更新到复位初始值,还要考虑RAM的数据全部掉电丢失(原因在于V ...

你好,我使用STM32 内部时钟 IAR环境 下使用软复位 NVIC_SystemReset();总是初始化变量为零。
有什么方法 不清零吗?备份寄存器存不下,都放在RAM里了,
我使用IAR的__no_init 定义方式也不行,求指教。

网友H(2016-06-25):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上电复位,除去考虑硬件寄存器值更新到复位初始值,还要考虑RAM的数据全部掉电丢失(原因在于V ...

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