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霍尔电流检测(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楼主(2014-11-10):
我想检测一个大概0.3A的电流。用acs712。如手册的电路图2.为什么不论,有没有电流,输出电压都不变化呢。都是2.5v。请帮我看看怎么办呢?谢谢大家。
http://wenku.baidu.com/view/80d31ccba1c7aa00b52acbb4.html?re=view
http://wenku.baidu.com/view/7d8654f67c1cfad6195fa76a.html

网友A:
你是按那个电路接的,按Application 4接也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那个电路接的,按Application 4接也没有输出?

应用3.放大电路。接的。
应用4跟应用1一样吧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acs712输出经lm324反向放大10倍后。我按照公式计算基本是符合的。只是负载电流太小。灵敏度没有那么大,只是放大后也不明显。

示波器看放大后单片机ad引脚的波形,像正弦波,但是类似三角形的。负载和控制的区别就是上下震动的变大了。这样是对的吗?由此能判断是否有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