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楼主(2014-11-10):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网友A:
堆栈用完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问题找到了,解决了:网上差了好多,大家碰到这个问题的也不少。现象都一样,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的确是堆栈用完了,要找到怎么用完的真不容易
代码编辑显示
13 854 bytes of CODE  memory
251 bytes of DATA  memory (+ 73 absolute )
811 bytes of CONST memory
我用的430F149
60KB+256B Flash Memory,
2KB RAM

堆栈空间绝对足够用。奇怪的是程序跑起来不稳定,时而有时而无。
都说修改 Stack size 改大值,同样不起作用。
最终还是程序架构的问题,特别是数组变量。
数组地址不断的在增加,覆盖了其他的变量导致的现象。控制好数组的长度。
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