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M3芯片自动选择SWD接口,用JLINK连接不到何解?

楼主(2014-11-10):
如题
以前JLINK曾连接成功可以调试下载,后来JLINKV8连接不到STM32F103R8T6
用JLINK.EXE查看,调试接口是SWD,改为JLINK接口再查看仍然是SWD

网友A:
改为JTAG接口吧;
出问题时候,再设置下;

我遇到的是,系统切换为JTAG接口了,我再改回SW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JTAG接口吧;
出问题时候,再设置下;

出现新问题,原来用的是MDK3.5,后来安装了MDK4.72,JLINK可以识别M3,可以下载,但一旦下载完成或者进调试MDK就闪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新问题,原来用的是MDK3.5,后来安装了MDK4.72,JLINK可以识别M3,可以下载,但一旦下载完成或者进调试 ...

MDK安装目录下,JLINK驱动换成你买的JLINK带的安装驱动看看,或者网上下载一个低版本的;
或者你自己升级JLINK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安装目录下,JLINK驱动换成你买的JLINK带的安装驱动看看,或者网上下载一个低版本的;
或者你自己升级 ...

怪事,后来安装MDK3.75又可以调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事,后来安装MDK3.75又可以调试了

山寨的JLINK问题会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