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 TIM6能用吗

楼主(2014-11-10):
手册上说的有,但是又一个手册上说的没有,启动代码也没有相应的中断。

网友A:
哪个手册说没有?
  .wor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word TIM2_IRQHandler
  .word TIM3_IRQHandler
  .word TIM6_DAC_IRQHandler
  .word 0
  .word TIM14_IRQHandler
  .word TIM15_IRQHandler
  .word TIM16_IRQHandler
  .word TIM17_IRQ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手册说没有?
  .wor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elif defined (STM32F030)
/******  STM32F030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WWDG_IRQn                   = 0,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
  RTC_IRQn                    = 2,      /*!< RTC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
  FLASH_IRQn                  = 3,      /*!< FLASH Interrupt                                         */
  RCC_IRQn                    = 4,      /*!< RCC Interrupt                                           */
  EXTI0_1_IRQn                = 5,      /*!< EXTI Line 0 and 1 Interrupts                            */
  EXTI2_3_IRQn                = 6,      /*!< EXTI Line 2 and 3 Interrupts                            */
  EXTI4_15_IRQn               = 7,      /*!< EXTI Line 4 to 15 Interrupts                            */
  DMA1_Channel1_IRQn          = 9,      /*!< DMA1 Channel 1 Interrupt                                */
  DMA1_Channel2_3_IRQn        = 10,     /*!< DMA1 Channel 2 and Channel 3 Interrupts                 */
  DMA1_Channel4_5_IRQn        = 11,     /*!< DMA1 Channel 4 and Channel 5 Interrupts                 */
  ADC1_IRQn                   = 12,     /*!< ADC1 Interrupt                                          */
  TIM1_BRK_UP_TRG_COM_IRQn    = 13,     /*!< TIM1 Break, 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s  */
  TIM1_CC_IRQn                = 14,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TIM3_IRQn                   = 16,     /*!< TIM3 Interrupt                                          */
  TIM14_IRQn                  = 19,     /*!< TIM14 Interrupt                                         */
  TIM15_IRQn                  = 20,     /*!< TIM15 Interrupt                                         */
  TIM16_IRQn                  = 21,     /*!< TIM16 Interrupt                                         */
  TIM17_IRQn                  = 22,     /*!< TIM17 Interrupt                                         */
  I2C1_IRQn                   = 23,     /*!< I2C1 Interrupt                                          */
  I2C2_IRQn                   = 24,     /*!< I2C2 Interrupt                                          */
  SPI1_IRQn                   = 25,     /*!< SPI1 Interrupt                                          */
  SPI2_IRQn                   = 26,     /*!< SPI2 Interrupt                                          */
  USART1_IRQn                 = 27,     /*!< USART1 Interrupt                                        */
  USART2_IRQn                 = 28      /*!< USART2 Interrup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手册说没有?
  .wor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你用的是那个型号啊。

楼主:
这两个手册说的,我看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M7 is available only on STM32F07x devices.
说明TIM6是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M3_IRQn =16,
TIM14_IRQn=19,
和我给的图并不冲突。
可能是你的编译器不支持吧,有几个中断号跳开了。
我的是这样的: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PendSV_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word WWDG_IRQHandler
  .word PVD_IRQHandler
  .word RTC_IRQHandler
  .word FLASH_IRQHandler
  .word RCC_IRQHandler
  .word EXTI0_1_IRQHandler
  .word EXTI2_3_IRQHandler
  .word EXTI4_15_IRQHandler
  .word TS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
  .word ADC1_COMP_IRQHandler
  .wor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word TIM2_IRQHandler
  .word TIM3_IRQHandler
  .word TIM6_DAC_IRQHandler
  .word 0
  .word TIM14_IRQHandler
  .word TIM15_IRQHandler
  .word TIM16_IRQHandler
  .word TIM17_IRQHandler
  .word I2C1_IRQHandler
  .word I2C2_IRQHandler
  .word SPI1_IRQHandler
  .word SPI2_IRQHandler
  .word USART1_IRQHandler
  .word USART2_IRQHandler
  .word 0
  .word CEC_IRQHandler
  .word 0
  .word BootRAM

网友B:
看了总线框图,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手册说的,我看不懂了。

你的启动文件不对

网友D:
说不能用的,过来打屁屁~

网友E:
可以看一下GD32F130R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启动文件不对
  1.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030.s
  2.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3. ;* Version            : V1.3.1
  4. ;* Date               : 17-January-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7 is available only on STM32F07x devices.
说明TIM6是都有的。

你都没看前一句是咋个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能用的,过来打屁屁~

拒绝说空话。: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一下GD32F130R8

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启动文件不对

你的启动代码里面居然有TIM2的中断向量位置。
;******************** (C)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030x8.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18-June-2014
;* Description        : STM32F030x8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0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0                              ; Reserved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through EXTI Line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1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and 1
                DCD     EXTI2_3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and 3
                DCD     EXTI4_15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to 15
                DCD     0                              ; Reserved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DC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and Channel 3
                DCD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and Channel 5
                DCD     ADC1_IRQHandler                ; ADC1
                DC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Break, 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0                              ; Reserved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TIM14_IRQHandler               ; TIM14
                DCD     TIM15_IRQHandler               ; TIM15
                DCD     TIM16_IRQHandler               ; TIM16
                DCD     TIM17_IRQHandler               ; TIM17
                DCD     I2C1_IRQHandler                ; I2C1
                DCD     I2C2_IRQHandler                ; I2C2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1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1_IRQHandler
EXTI2_3_IRQHandler
EXTI4_1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
ADC1_IRQHandler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14_IRQHandler
TIM15_IRQHandler
TIM16_IRQHandler
TIM17_IRQHandler
I2C1_IRQHandler
I2C2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ST没有技术支持吗,我晕了。

楼主:
严重怀疑ST出了BUG 把TIM6给搞掉了。

楼主:
问题大概清楚了,ST的MDK 启动代码030 一律不带TIM6 IAR的有,真心服了,到底有没有,我还需要程序验证啊。

网友A:
你手动修改一下MDK的启动文件嘛,看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F:
要通过代理商转.

网友G:
这个肯定能用!!!!!

网友H(2014-12-13):
可以用的。参考IAR上的启动文件,来自己修改KEIL的启动文件。

网友I(2016-02-21):
我还用了tim2,中断都正常,手册一看,没有。。。。

网友J(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

网友J: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