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

楼主(2014-11-10):
(无正文)

网友A:
“研究”???  太高大上了!

实验前先把书中的那么些东西弄明白了。而实验也得做得可靠些(譬如选材、焊接和测量等)。

网友B:
说明 开路了。。。

网友C:
工作在截止区了吧!!!看看发射结和集电结电压是否是对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D:
上面分析的很对,要么集电极处开路,或者管子处于截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