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8A恒流,40VIN,15VOUT的BOOST芯片

楼主(2014-11-10):
(无正文)

网友A:
40V IN ,15V out, 这个应该是buck型的
LT3763

网友B:
用3842非常合适,再用358横流,做成浮驱MOS或者是浮地输出都可以

网友C:
8A电流,LM358加功率三极管的线性恒流效率低、发热很大,不可取。PWM直接控制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A电流,LM358加功率三极管的线性恒流效率低、发热很大,不可取。PWM直接控制恒流。 ...

其实给蓄电池充电并不需要恒流,只需要恒压限流即可,所以可以把这个功率三极管拿掉,事实上那些蓄电池充电器也都是只限流不恒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给蓄电池充电并不需要恒流,只需要恒压限流即可,所以可以把这个功率三极管拿掉,事实上那些蓄电池充 ...

给蓄电池充电一般需要恒流、恒压和涓流三个过程。恒流充电电量占整个充电电量的60% ~ 70%。恒流充电很重要。恒压限流充电会减小蓄电池充电次数、减少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蓄电池充电一般需要恒流、恒压和涓流三个过程。恒流充电电量占整个充电电量的60% ~ 70%。恒流充电很重 ...

可是据我我观察,那些电动车充电器,后面都是一个358或324,都是56V恒压限流充电的,所谓限流,意思就是限制最大充电电流,随着蓄电池电压不断升高,充电电流会自动减少,这时候限流电路就不起作用了,当充电电流减少到500mA以下时,就表明电池快充满了,就会转灯,并转换为涓流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是据我我观察,那些电动车充电器,后面都是一个358或324,都是56V恒压限流充电的,所谓限流,意思就是 ...

观察没用,实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观察没用,实测吧

实测也是这样,估计你把限流当作恒流了,蓄电池48V,充电器输出电压56V,因为压差很大,所以需要限流,比如限流2.5A充电,刚开始几个小时,蓄电池电压低,所以始终是以最大电流2.5A的电流充电,实际上这是恒压限流,而你们却误以为是恒流了,随着电池电压断升高,当电池电压快要接近56V的时候,电流会自动减少,充电电流低于2.5A,限流电路就不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增加,蓄电池电压进一步上升,充电电流自然会更小,电流低于500mA,开始转灯。去年我刚开始学电源的时候,买了数十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品牌各不相同,电路大同小异,PWM大部分是3842,充电管理大部分是358或324

网友C:
"...刚开始几个小时,蓄电池电压低,所以始终是以最大电流2.5A的电流充电,实际上这是恒压限流,而你们却误以为是恒流了..." 毫无疑问楼上你误以为是恒压限流了!即使不用蓄电池负载,改为不同电阻值负载,比如不同长度的电炉丝做充电器的负载,你会发现电流任然为2.5A。(这个实验我做过半年)。另外,从充电器电路原理分析也可发现开始是恒流充电。还有蓄电池厂家要求恒流、恒压、涓流充电是有标准的。不能乱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测也是这样,估计你把限流当作恒流了,蓄电池48V,充电器输出电压56V,因为压差很大,所以需要限流,比 ...

说的对。楼上是理论专家。蓄电池是内阻随电压着一定变化的恒压源。只需限流

网友C:
恒压限流————就是说电流在未到达电流限定值之前是恒压源,电压不变电流变化。到达电流限定值时电源关断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几个小时,蓄电池电压低,所以始终是以最大电流2.5A的电流充电,实际上这是恒压限流,而你们却误 ...

你这样说,我就可以断定你完全不了解蓄电池充电器,按照你说的,负载阻值不同,输出电流相同,那输出电压必然是动态的,可你见过哪个充电器输出电压是会变的?电动车充电器我拆了至少二十个品牌,负载阻抗变大,输出电流必然减少,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恒流现象,我用简易负载仪也测了,输出低于500mA,充电器转灯,根本不会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恒压限流————就是说电流在未到达电流限定值之前是恒压源,电压不变电流变化。到达电流限定值时电源关断 ...

电压不变电流变化,到达电流限定值之后电源关断,那是过流保护好不好?你要先搞清楚概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楼上是理论专家。蓄电池是内阻随电压着一定变化的恒压源。只需限流 ...

谢谢你的肯定,这些基本的概念是必需要搞清楚的,否则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测也是这样,估计你把限流当作恒流了,蓄电池48V,充电器输出电压56V,因为压差很大,所以需要限流,比 ...

你这叫指鹿为马。充电初期充电器和电池之间压差那么大,还恒压,怎么恒压?

网友D:
恒哪个压?56v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恒哪个压?56v吗?

当然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恒压输出,如果蓄电池是48V,你告诉我充电器板端电压和蓄电池端电压分别是多少?你是实测的?还是凭空猜测的,如果我告诉你,同样48V蓄电池,快速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59V,你是不是更加不信?

网友F:
单从表象上来看,你们两说的都没错。
充电初期,电流保持稳定,随时间变化,电池电压不断上升,
上升到一定程度电流变小,电压保持不变。
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恒流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限流的结果,没什么区别,或者说你们再争
也不能知道谁对谁错。
不过恒流派的思路那就是用一个恒流电路在初期充电,直到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改为恒压。
限流派的思路那就是一直恒压充电,加上限流电路控制初期电流不要过大。
这两种思路都可行,都是正确的。
哪一种电路简单可靠便宜,哪一种思路就是更正确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恒压输出,如果蓄电池是48V,你告诉我充电器板端电压和蓄电池端电压分别是多少? ...

如果电池充电器,两者压差很大,充电器就恒流,恒流源内阻无穷大,自然跟随电池电压,也就是,48V的电池,接上56V的充电器,充电器的输出就会变成48V。当然,前提是,线路的电阻要足够小。电池电压上升到充电器的恒压值附近,此时电池的充电内阻变大,加上线路电阻,这个时候充电器就无法恒流,自然表现为恒压,实际电流就看电池内阻了。恒流不是整个充电过程都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池充电器,两者压差很大,充电器就恒流,恒流源内阻无穷大,自然跟随电池电压,也就是,48V的电池 ...

你是猜的吧?你有没有实测过?我说充电器板端56V,蓄电池端48V,充电器恒压限流,你要不信的话,可以花30块钱到街上买一个100W的48V的电动车充电器实测一下,或许你们见过的都是高端充电器,我见过的都是低端充电器,所以才会造成意见不一致

网友D:
你实测的电池电压,充电器的实际输出电压各是多少?如果分别是48和56V,那怎么解释?还有,我没见过所有市售的充电器,所以,得出的恒流结论,部分是拆的,部分是猜的。:lol

网友G:
直接用电源模块

楼主(2014-12-12):
一段时间没上线,帖子都是热心朋友的回帖,一阵感动! 在这段时间我考虑再三,用一个3845+358来做恒压恒流电路,用电子负载测试实现了功能,稍候几天对蓄电池进行测试,到时回复大家。另外我带5A的电流,纹波很大,有4 5百mv,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段时间没上线,帖子都是热心朋友的回帖,一阵感动! 在这段时间我考虑再三,用一个3845+358来做恒压恒流 ...

对于BUCK来说,这个纹波的确是大的离谱了,你的电感量是不是太小了?你可以增加频率还有增加电感量都可以减少纹波

网友G:
电源半导体公司的方案,一般都有

网友G:
用DC-DC模块电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