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1 BLDC 驱动信号错误

楼主(2014-11-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正在做3相BLDC六拍驱动。用的是STM32F4 Discovery板。输出门极控制信号用的是TIM1的CH1~CH3 (PE8~PE13引脚),互补输出enabled。可是我得到的波形很奇怪,如下图所示。图中是AH,BH,CH的信号,设置的duty cycle是100%。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下降沿会有如此严重的拖尾?输出引脚我直接接示波器,没有接任何负载。第二,下降沿旁边的窄脉冲为什么会产生?请大家不吝赐教!多谢先!

AHBHCH

AHBHCH

网友A:
占空比设置成50%看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你现在除了出现一个窄脉冲,还有一个缓慢下降的波形;
正常PWM输出,看到波形基本就是方波;

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引线尽量短;
地,尽量接到你信号输出的附件测试;

楼主:
占空比设成50%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如下图,是TIM1 CH1的两个输出。

网友A:
程序怎么写的,发上来看看;

楼主:
附件是代码,还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