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D4052通道串扰导致采集不准问题,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怎么回

楼主(2014-11-10):
如上图,我用CD4052采集电池组总电压和上面两节电压,正常总电压是60V,上面两节是30V,但是实际采集回来的值是63V和45V,我这电路是哪

个地方出问题了?有点搞不懂,4052通道之间应该是高阻啊

补充一下:
电压范围没有问题,输入是有电阻分压的
这个电路单独采集1路,没有问题。同时接入2路,电压就不对了

楼主:
我一开始以为是通道切换过程中导致的误差,后来通道不切换了,一直采集X0和Y0这一路,发现还是63V,说明不是切换导致的问题,是电路问题

网友A:
这么大电压,能用模拟开关?

网友B:
CD4052的耐压也就是20V吧,楼主给那么高电压,早挂啦

楼主:
没看前面有电阻分压再输入么?电压范围是没问题的,单采集一路是正常的
就是2路同时输入的时候电压就不对了

楼主:
4052和AD之间有运放,图上省略了

单独采集1路,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接入2路,电压就不对了
难道4052通道之间的阻抗是很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前面有电阻分压再输入么?电压范围是没问题的,单采集一路是正常的
就是2路同时输入的时候电压就不对了 ...

此电路,电阻分压也不行,不能同时采集两路电压。
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将4052改用小型继电器。每次只使一个继电器动作,采集一路电压,各路轮流采集。

网友D:
难道电阻分压就OK了?
你的分压是差分分压,你还得在二路都接上时,检查任何一个输入管脚的共模电压是否在4052的电源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电阻分压也不行,不能同时采集两路电压。
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将4052改用小型继电器。每次只使一 ...

不能同时采集两路电压的原因是如 gx_huang 兄所说的共模电压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电阻分压就OK了?
你的分压是差分分压,你还得在二路都接上时,检查任何一个输入管脚的共模电压是否在4 ...

电池的地和CD4052的地是无关的,也有共模的问题吗?
回头我测一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同时采集两路电压的原因是如 gx_huang 兄所说的共模电压问题吗?

是。

网友D:
当然了,一路没有关系,二路就有关系了,二路之间有共模电压的。
你不用测试,也可以计算的。
相对于电池电压的0V,X0/Y0在30V左右,X1/Y1在45V左右,你的4052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远大于15V?

网友D:
直流信号,哪里有什么串扰的说法呀,串扰一般指交流信号。

网友E:
X1与Y0之间有60V电压!!!能承受吗?

LZ还赞呢,你不是说有电阻分压吗?哪来的60V呀。

网友F:
这是4052的通道隔离问题造成的,可适当降低分压值

楼主:
测试了一下,X1=12.67V,Y1=10.83V电压的确是被抬高了,CD4052的电源是12V的

看来这种多路的情况还是要用真正的开关才行,多谢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

如果是四节1.5V的电池呢?就不会有问题了么?

楼主:
如果是四节1.5V的电池呢?就不会有问题了么? 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四节1.5V的电池呢?就不会有问题了么?

四节1.5V电池,那要看4052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4052电源电压很低(例如5V),四节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节1.5V电池,那要看4052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4052电源电压很低(例如5V),四节电池也不行。 ...

4052的电压是12V的

网友G:
俺就没搞懂怎么个同时采集两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52的电压是12V的

CD4052最低电源电压3V即可工作。
你说12V,那是你那个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52最低电源电压3V即可工作。
你说12V,那是你那个具体电路。

Analog部分

网友H:
“4052和AD之间有运放”
是不是该把运放加到4052与分压电阻之间(运放供电电压满足要求),采用差分电路,并调节输出电压;
之后只有两路信号,分别为X0和X1,结果经过4052后直接给AD,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52和AD之间有运放”
是不是该把运放加到4052与分压电阻之间(运放供电电压满足要求),采用差分电路, ...

这样也有共模的问题吧,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有共模的问题吧,等待高人回答

已经不一样了,之前的电路,由于电池的分压电路,使得4052的各个输入管脚有了连接,尤其是X0与X1。
中间加入运放后,这种连接关系被运放打破了,并且运放还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的特性。

4052作为模拟开关,其功能就是选择需要的信号通过,所以肯定能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这种干扰不应该叫做共模干扰,只是输入到X0的信号影响到了输入到X1的信号。

网友I:
外面跨接的两个电阻是干啥的?

网友J:
你这个不行的,用继电器吧。或者用高压模拟开关 100V的

网友J:
还有,你根本就没搞清楚模拟开关的工作原理,仔细看看资料。 模拟开关只能通过VEE到VDD之间的电压,你的那个差分信号对于4052来说是多少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你根本就没搞清楚模拟开关的工作原理,仔细看看资料。 模拟开关只能通过VEE到VDD之间的电压,你的那 ...

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不一样了,之前的电路,由于电池的分压电路,使得4052的各个输入管脚有了连接,尤其是X0与X1。
中间加 ...

运放是不是也有共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是不是也有共模的问题?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

嘿嘿,看来我也学到一招半式了: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运放是不是也有共模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跟我说的没什么联系。
你可以查查共模干扰,差模干扰的定义;
还有传导干扰和耦合干扰的定义;
按照你的理解,模拟开关就没法选择信号了,除非输入信号完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问的问题跟我说的没什么联系。
你可以查查共模干扰,差模干扰的定义;
还有传导干扰和耦合干扰的定义; ...

你的方案的意思是用运放减法去采集不同节的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