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29外接SDRAM奇怪问题

楼主(2014-11-10):
正做一工控项目,用的STM32F429,外接IS42S16400作为显存,显示部分工作正常,照理说SDRAM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可当定义一个长度为1000的uint16_t类型数组到SDRAM中进行读写测试的时候,依次往数组中写入0~1000,发现每隔16个数,就会发生错误。即0~16读出来都是正确的,17到31的值则为273~287,也就是比原来大了256,而32~48又是正确的,依此类推。这什么情况?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是不是硬件的地址线有问题,每根线都拿示波器测试下看看;

网友B:
量一下数据线,地址线,看哪根线和VCC短路了。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SDRAM数据线D8与其它模块引脚冲突了

楼主:
怎么结帖给分不了呢?我积分明明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