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1驱动安装

楼主(2014-11-10):
官网上下载stsw-link009,电脑32位系统,安装dpinst_x86.exe完成后,仍不能识别,请高手指点一下。 @~K])R41X]C)JPLP6QS[4`C.jpg

网友A:
手动安装驱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安装驱动了吗?

就是手动安装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动安装的啊

没说清楚,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选择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选择驱动。

添加不上驱动,大侠能否给个qq号,这样说太费劲

网友B:
这2个装上看看;

网友C:
把每个usb口都插下看看

楼主:
是USB接口不良!谢谢各位!

网友D:
呵呵,仿真器等外部接口,基本不会坏。USB接口不良!

网友E(2016-07-13):
被ST 坑了,现在从官方下载下来的驱动(STSW-LINK009)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好从这里下载的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