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Bootloader升级USB app

楼主(2014-11-10):
调试了半天,卧槽,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中断向量表是要设置,但是位置要对才行
丫的,各种说法都是加在main的最前面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4000);
实际我是加在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内的最后面才调试通
原因在
证明重新设定中断向量表的地址还要在main前面。。。。

网友A:
没试过这个功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解决就好,向楼主学习:lol:lol

网友C:
用dfu功能,在下app之前要先下一个类似IAP的工程到芯片做引导,能否共享一下改工程,我在网上暂时没搜索到。fae01@mcutech.net 何生,感谢。

网友D:
一般我是用usb拷固件到单片机里进行升级
isp直接用串口isp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fu功能,在下app之前要先下一个类似IAP的工程到芯片做引导,能否共享一下改工程,我在网上暂时没搜索到 ...

官网有dfu例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  这个连接里面也有,可以直接用(改USB上拉电阻对应的引脚算改动么
我的代码涉及到我编写的上位机,我还把通讯方式改了,不方便共享,官网带有DFU上位机的
App代码可以随便是哪个能在你板子上运行的usb程序,记得改地址和设置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是用usb拷固件到单片机里进行升级
isp直接用串口isp 嘿嘿

我这样做成产品后,出厂后只有usb口,可以远程升级了

网友E:
远程升级也想弄。。。。

网友F:
学习学习,我都是加一片FALSH芯片,模拟U盘,用户把升级文件拷到U盘里,重启就进入引导程序进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我都是加一片FALSH芯片,模拟U盘,用户把升级文件拷到U盘里,重启就进入引导程序进行升级。 ...

模拟u盘也考虑过,也不用自己编写上位机了,但感觉不是很适合做成产品

楼主(2014-12-17):
同时,keil里面编译的时候,app的设置必须把对应的地址设定好,这会影响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