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J-LINK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10):
用J-LINK下载程序,软件提示下载成功,但是电路板上电后,却执行的是以前的程序,就像程序没有覆盖一样,即程序没有下载似的。。但是有的时候下载又会成功,电路没有虚焊。。程序加了适当的延迟还是这个毛病。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下载设置的时候,将芯片里的程序选择全部删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