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vice is locked

楼主(2014-11-10):
用TMS320F2812芯片上电烧写程序时,显示the device is locked.仿真器JTAG接口应该是已经连上MCU芯片了,但不能烧写程序,只能作仿真用。

焊接了好几块TMS320F2812,有的芯片上电就可以烧写,而有的上电则不能烧写。

我只知道在软件里面通过设置密码是可以锁住MCU的,但现在刚焊接好控制板,上电时就显示MCU被锁住,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帮助。

网友A:
可能是电源不稳。

网友B:
买到拆卸货了吧

网友C:
在烧写界面点击 unlock就行。不过记得那128位不要乱填.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装一下驱动程序吧。再或者说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