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 KE06的SRAM在IAR中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10):
请教一个KE06的SRAM在IAR中设置问题。

现在用的芯片SRAM是16k,所以SRAM_L = 0X1FFF,EFFF ~ 0x1FFF,FFFF.

现在这样的设置行嘛?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的意思舍弃部分的RAM空间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其实你直接参考KE06的IAR工程里icf设置就行了。

网友B:
你的SRAM_L起始地址:0x1FFFF000+0xFFF=0x1FFFFFFF
SRAM_L的末地址也是:0x1FFFFFFF

不知道你为何如此设置,这样都没空间放变量了。

楼主:
这样都没空间放变量了。

是的,是的。

SRAM_L的起始地址是:0x1FFFFFFF - 0x1000 = 0x1fff efff

那它为什么要写成 0x410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SRAM_L的起始地址是:0x1FFFFFFF - 0x1000 = 0x1fff efff

前面0X410放中断向量表,你看下官方代码的icf就知道了。

楼主:
明白了。
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