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保护启用,IAP如何升级首4K Flash区域?

楼主(2014-11-10):
方案是必要时IAP加载至RAM,然后全片升级,读保护会附带写保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

(已知固化IAP至起始地址的方案,暂不考虑)

补充:为保证代码不完整可回滚,不是分块覆盖,而是先转存在后面的ROM区,再整体覆盖。

网友A:
升级过程掉个电就那啥了

网友B:
当然是首先清除读保护, 由于清除的时候会全部擦除, 加载 RAM 运行是唯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首先清除读保护, 由于清除的时候会全部擦除, 加载 RAM 运行是唯一好办法. ...

也就是这个方案没办法实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