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stm32f207+dp83848+lwip的netio测速问题?

楼主(2014-11-10):
如图所示。为什么发送的速度差别这么大?数据包2K的时候,1.5M左右,而其它的才十几K。为什么?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数据量再大点看看;

网友B:
自己写个benchmark看看
连续发送几百兆的数据
计下时间 算平均值
还有就是你这个lwip是官方的demo改的还是自己重新做的移植

网友C:
我用107,发送只有1.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benchmark看看
连续发送几百兆的数据
计下时间 算平均值

根据st提供的驱动,自己稍微改了一点,就是不知道哪里会影响发送,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07,发送只有1.2m

你也netio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数据量再大点看看;

这个是netio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netio测试么?

我在那里也看到我的帖子中有你的回复

网友D:
这个真心不懂啊!!

楼主:
自己摸索吧还是

网友E(2015-12-17):
请问测试netio需要在程序里面加入代码吗,我怎么测试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