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消除485通讯线上的干扰

楼主(2014-11-10):
   RS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通常情况下,信号地是没有接,通讯也能正常工作,但是现场有共模(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干扰存在时,会产生通讯干扰或者不良现象,严重时会损坏通讯接口。一般情况下,485接收器在规定的共模电压-7V至﹢12V之间时,才能正常工作;消除共模干扰的手段包括采用电气隔离方式进行通讯;采用屏蔽线进行通讯将屏蔽层作为通讯地线,由一点可靠接入大地也是解决共模干扰的有效方法之一;
   大家对采用隔离方式来进行485信号通讯的解决方案很熟悉,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对屏蔽层来防止共模电压的干扰方式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对接地的形式有疑惑,并且现场应用环境中很难可靠接入大地起到滤除共模干扰的作用;接地主要是为了保证能量的可靠泄放,很多时候,可以将PCB板单独独立出来一块作为单独泄放地。

网友A:
100欧的串个电阻

网友B:
不知道怎么选取 的

网友C:
串电阻时候注意阻值啊!

网友D:
一般怎么选择电阻阻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怎么选择电阻阻值呢

楼主能否分享电阻选择的相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0欧的串个电阻

100Ω适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时候注意阻值啊!

怎么选择阻值是个关键

网友F:
PCB板的地和大地连接带来好处还是带来坏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板的地和大地连接带来好处还是带来坏处呢?

这个就需要区分是什么地?功率地还是信号地?功率地建议是接大地,信号地不建议接大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就需要区分是什么地?功率地还是信号地?功率地建议是接大地,信号地不建议接大地。 ...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大地和板卡地。
本人做了一套测试系统,机柜式,内有机箱,机箱里面是各功能板卡。
现在由于有些板卡和机箱外壳地连接,所以板卡的地和机箱的地、大地是连接在一起的。
① 所有地共在一起,效果好还是板卡地和机箱地分开好。
②对ESD、电磁兼容性这两方面性能而言,选择共地还是地分开好呢?

楼主(2014-12-10):
引用 网友F: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大地和板卡地。
本人做了一套测试系统,机柜式,内有机箱,机箱里面是各功能板卡 ...

您好!

    系统进行设计的时候关于地的部分尽量不要把各个地都共在一起,由于这种地如果大面积的共在一起,一旦出现地线上面有压差就会形成共模干扰,导致系统受到影响,同时系统内部的地最好还是和外部分开,避免地线干扰反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