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没有输出

楼主(2014-11-10):
用DSP28335控制AD9852时发现一直没有输出,但是板子发热倒是挺烫的说明是有工作的,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求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A:
发烫不一定在工作。建议在工作前先点个LED
另外,没输出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时序是否符合AD9852的要求

楼主:
示波器看不到时序不知道是啥原因?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看到高低电平变化,但是全速运行就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不到时序不知道是啥原因?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看到高低电平变化,但是全速运行就看不到了 ...

可能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应该不会

楼主:
只有直流输出

网友B:
怎么个发烫法,是要坏的节奏吗

楼主:
应该没坏吧,有一个直流输出,那芯片发热本来就很严重,非常烫手

楼主(2014-12-14):
有没有大侠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