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阻温度系数?

楼主(2014-11-10):
用的国巨的电阻,手册Temperature Coeffcient温度系数为±200PPM/度。请问这个正负200是指高温升高,低温降低,还是高低温下都有可能升高或降低?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物理特性,电阻高温升高,低温降低,但有人说升高降低都可能,把我给搞晕了~

网友A:
正温度系数是温度升高电阻增加,负温度系数是温度升高电阻降低。
既然标注为正负,那就是温度升高时电阻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网友B:
按2L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温度系数是温度升高电阻增加,负温度系数是温度升高电阻降低。
既然标注为正负,那就是温度升高时电阻可 ...

同一个电阻,在高温时有可能阻值一会高一会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阻,在高温时有可能阻值一会高一会低吗?

同一支电阻,可能在某一段温度范围内电阻温度系数为正,另一段温度范围内电阻温度系数为负。
在某一温度之下,阻值一会高一会低,这样的电阻根本不能用。这样的阻值变化也不是温度系数问题,是电阻本身不稳定,例如引线松动就会出现这种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支电阻,可能在某一段温度范围内电阻温度系数为正,另一段温度范围内电阻温度系数为负。
在某一温度 ...

那敢问大侠,用于电流采样的电阻该如何选择?如何判断采样结果的偏差是否由阻值变化引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敢问大侠,用于电流采样的电阻该如何选择?如何判断采样结果的偏差是否由阻值变化引起呢 ...

经验来说,电流采样电阻最好是用锰铜,因其温度系数很小。锰铜电阻必是金属线或者金属条形式,不容易损坏,长时间稳定性好。

如何判断采样结果的偏差是否由阻值变化引起,在设备条件简陋情况下,考虑替换法,即用确知阻值没有变化的电阻(例如锰铜电阻,并且焊接良好)来代替你现在所用的采样电阻,保持环境温度不变,看是否仍在不停变化。

网友C:
正负均有,是上下限,可找厂家索取CPK分布,大部分的温漂不会达到边界的,另外有低温漂电阻,100ppm/℃,价格稍贵,阻值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