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io.h在哪

楼主(2014-11-10):
(无正文)

网友A:
就在那个安装路径下边的,你指示的那个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个安装路径下边的,你指示的那个路径

没找到啊,我有指示路径吗,avr/io.h这个是路径?

网友B:
在你安排的GCC编译器(或者你安装的是其它的编译器)安装的文件下面,找到include文件夹。

ATMEL 代理商,QQ:108548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