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FOC控制-相线电流的采集及重构

楼主(2014-11-10):
各位大虾:
    有些FOC方案在采集相线电流时,通过高速运放差分电路来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来获取相线电流,但是考虑到MOS管内阻随着温度会变化,无法求取电流这个变量呀,所以如何分解这个过程!

                                                                                                    跪求大仙指教!

网友A:
MOS管内阻随着温度会变化,还跟驱动电压有关, 并夹杂高压信号, 这个方法在应用中并不常见.
常用的办法是下面加取样电阻来采集电流.

网友B:
不同批次的MOS管的管压降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阻随着温度会变化,还跟驱动电压有关, 并夹杂高压信号, 这个方法在应用中并不常见.
常用的办法是下 ...

使用康铜丝,也存在一致性问题,需求更高的生产工艺,而且增加成本。现在有些权威厂家使用管压降的方法实现了,但是不晓得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批次的MOS管的管压降可能不一样

管压降不一致,肯定存在,找其原因,应该是,导通内阻的差异造成的,但是内阻都是毫欧级别的,再乘以电流,这种管压降差异应该不会影响其应用,我感觉温度的不一致,更会导致MOS管管压降的差异,至于多大,不晓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压降不一致,肯定存在,找其原因,应该是,导通内阻的差异造成的,但是内阻都是毫欧级别的,再乘以电流 ...

有条件可以做下实验

网友C:
这方面的我整的比较少的啊。。

网友D:
低端电流采样,    很成熟的设计啊.   MOS不靠谱吧

楼主(2014-12-22):
引用 网友D:
低端电流采样,    很成熟的设计啊.   MOS不靠谱吧

算法很复杂,应该是一个很经典的技术范畴!

网友E:
这种主要依赖软件算法,相当于你先制作一张关于温度、电压、电流的表,然后再去查表。

网友F(2015-11-08):
大神,你这个问题解决哦?

网友G(2020-02-17):
引用 网友E:
这种主要依赖软件算法,相当于你先制作一张关于温度、电压、电流的表,然后再去查表。 ...

小米9号就是这样干的,他还没有温度传感器,请问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