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FOC控制-相线电流采样

楼主(2014-11-10):
    有些FOC方案在采集相线电流时,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来获取相线电流,但是考虑到MOS管内阻随着温度会变化,无法求取电流这个变量呀,所以如何分解这个过程!
                                                              跪求大仙赐教

网友A:
那你就串个电阻(用康铜丝)到相线上去,对精度有要求的话,最好在差分采样(先运放跟随);
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仪表放大器;

都串在下桥臂也可以;

楼主:
如果使用康铜丝,考虑到生产工艺的问题,以及一致性问题要差一些,想借鉴采集管压降的方式获取!

网友B(2020-02-17):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康铜丝,考虑到生产工艺的问题,以及一致性问题要差一些,想借鉴采集管压降的方式获取! ...

兄台解决了吗?小米就是这样搞的,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C:
合金电阻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