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107与那个网络芯片配对最好?

楼主(2014-11-10):
以前用过STM32F103RBT6,感觉还可以,但是没有网络功能!
想用STM32F107VC连接网络,配对的网络芯片那个最好用呀?
谢谢!!

楼主:
难道只有"DP83848C"吗? 还是其他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只有"DP83848C"吗? 还是其他的芯片...?

这个芯片稳定性相对高点;
PIC有一款芯片好像比较简单,具体型号忘记了,你可以查查;

网友B:
目前用过DP83848 ,感觉还可以 ,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C:
并不是一定要DP83848,而是ST官方的开发板是用这个芯片弄得网络,移植的LWIP。
主要还是为了开发快点,所以很多人都用这个,资料就多起来了。

网友D:
DP83848比较稳定可靠、成本低廉的优质网络解决方案。相对来比较成熟一点,就如楼上所说。

网友E(2016-06-04):
我们也在用这个,价格便宜。

网友F:
@node,你们用的是LAN8720A,还是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