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复位电路电容电压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4-11-10):
大家好!目前我有碰到一个复位电路上贴片容电压不正常的问题,还请大家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电路如上图。IO_RST端连到IC的复位端。正常情况下上电时IO_RST端为高电平,而后变为低电平,C206电容端电压为4.96V。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1、有一批机器上电后C206端的电压变为4V左右,升不到5V,导致IO_RST端的电压在1.5V左右摇摆,芯片就不断的在复位。将D54或R170去掉,C206电压也还是维持在4V左右。
2、如果用热风枪吹一下此电路,C206的电压就会上升到4.4V;或者C206重新焊接下电压就变为5V了(不是虚焊)。有故障的几台机器都是这样的现象,感觉是C206贴片容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另外这种机型也出货好几年了,只有某个客户的这批机器出现较大概率的这种故障。这批PCBA板还用在别的客户,也没有出现此问题。还请问问大家这个有没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否是电容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既然R170去掉(开路)电容C206两端电压仍然过低,猜测电容C206漏电。

楼主:
C206是贴片容,规格为Y5V,耐压是16V。
如果漏电的话受温度影响会恢复么?先前有几台机器我把电容焊下再重新焊回去,老化了两天未重现故障。

网友B:
Y5V是差的那种陶瓷电容,你还是要老化筛选的。

网友C:
不知道原因,现象不合理。
看5V电源波形。

网友D:
你这家客户是哪里的,那边天气怎么样?他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E:
R172会不会过大?

楼主:
客户是成都的,机器在8、9、10这几个月使用,是在室外,10月份的时候发现问题。我们也有怀疑是不是温度或湿度比较高导致电容失效。
5V电源是由开关电源芯片提供的,纹波我测了大概20几mV.

网友F:
Y5V啊,给你抄了段:
“Y5V 此类介质的电容,其稳定性较差,容量偏差在20%左右,对温度电压较敏感,但这种材质能做到很高的容量,而且价格较低,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