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 加减速度指标

楼主(2014-11-10):
电梯的指标规范中规定:

当电梯额定速度为1.0m/s<v≤2.0m/s时,其平均加、减速度不应小于0.48m/s2;

当电梯额定速度为2.0m/s<v≤2.5m/s时,其平均加、减速度不应小于0.65m/s2 。

请问,这个规定是基于电梯运行快速性的考虑吗?

看到有资料说是基于乘客舒适度的考虑,感觉不太对,

望前辈们指导,谢谢!

小弟知道这个问题不太适合在这里问,但在其他地方没人回答,这里大神多,望大神们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是基于电梯运行快速性的考虑。

网友B:
都有可能吧,高楼层,低楼层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不应小于”,显然是为了快速性。如果是“不大于”则是为了舒适性。

网友D:
这些规范里的指标,都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后制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基于电梯运行快速性的考虑。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谢谢!:handshake,小弟也觉得应该是快速性方面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吧,高楼层,低楼层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嗯,谢谢前辈的回答,高楼层,低楼层要求应该是有所不同,高楼层可能更加侧重快速性;低楼层可能对快速性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可能更加侧重舒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小于”,显然是为了快速性。如果是“不大于”则是为了舒适性。

谢谢前辈的回答,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规范里的指标,都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后制订出来的

谢谢前辈的回答,前辈说的很有道理,各个指标是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但小弟觉得,在所有这些综合因素中,可能有几个主要的因素决定一个指标。就如同平均加、减速度这个指标,它的主要决定因素应该是舒适性和快速性。不知前辈意思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