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线制 双向传递模拟信号 电流4-20ma 多路信号怎么破

楼主(2014-11-10):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只能是用载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是用载波了。

我现在用multism仿真出来了,传递一路模拟信号了,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传递两路信号。
只用运放和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基本器件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multism仿真出来了,传递一路模拟信号了,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传递两路信号。
只用运放和三极管二 ...

载波技术出现时,连电子管都没有,甚至连电话都没有。
运放等当然可以实现。但我认为,最好是发送端使用电压-频率变换器,接收端使用频率-电压变换器。例如ADVFC3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技术出现时,连电子管都没有,甚至连电话都没有。
运放等当然可以实现。但我认为,最好是发送端使用 ...

载波技术不是将数字信号调制到载波信号,可分为振幅调制频率调制相位调制?如果我发送端是温度信号,是一个非线性的模拟信号,需要先经过AD采样编程数字信号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您认为最好使用频率的方式远距离传输,电流信号远距离传输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载波技术不是将数字信号调制到载波信号,可分为振幅调制频率调制相位调制?如果我发送端是温度信号,是一 ...

载波可以是将模拟信号调制到载波信号。
用电压-频率变换器目的就是调频。
这里用不上AD。

“为什么您认为最好使用频率的方式远距离传输,电流信号远距离传输不好吗?”
电流信号已经被第一路信号占用了。
远距离传输,幅度必然变化,不能传输温度变化这样频率很低的模拟信号。但调频后再传输,传输过程中频率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可以是将模拟信号调制到载波信号。
用电压-频率变换器目的就是调频。
这里用不上AD。

如果这两根线还要传递能量,即从一端的电源给另一端的电路供电,同时传递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可以是将模拟信号调制到载波信号。
用电压-频率变换器目的就是调频。
这里用不上AD。

design the circuits to simultaneously transfer energy and bidirectional transmit analog signals V1&V2 with only two transmission lin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两根线还要传递能量,即从一端的电源给另一端的电路供电,同时传递信号 ...

你的标题里面说是双向传递模拟信号 电流4-20mA,但首帖正文中却没有说是传递4-20mA电流信号。

1、两条线,传输能量,既作为电源线,又同时传输4-20mA信号,这完全可以做到,网上可以搜到大量例子。
2、两条电源线,传输4-20mA信号,同时传输载波信号,可以实现,但比较复杂,因为可用的能量只有4mA传输的那么一点。若是载波要求双向传输,那么电源的接收方可能是载波的发送方,而电源电流限制在4mA,势必电源电压需要很高,才有足够的功率供4-20mA这一路信号传输和载波这一路发送接收使用。
3、4-20mA信号要全双工,即两端同时发送和接收,那是做不到的,除非加上地线作为第三条电源线。
4、所以还不如舍弃4-20mA方案,两条电源线上传输的两路模拟信号都采用载波传递。如果采用频分,两路模拟信号很容易做到全双工,甚至更多路模拟信号例如四路也容易。

网友B:
可以跟电话机学学双向模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跟电话机学学双向模拟的。

电话机是一路双向传输,现在楼主要两路,所以我建议用载波。

网友C:
可以跟非接触IC卡学学双向模拟带无线供电的。

网友D:
    电话系统只分开一路模拟信号的"发"与"收",如果双方同时讲,就都听不清楚。

网友E:
最近正在搞这类东西。刚刚把PCB画完,等调试有结果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标题里面说是双向传递模拟信号 电流4-20mA,但首帖正文中却没有说是传递4-20mA电流信号。

1、两条 ...

工业上一般远距离传输不都是用电流吗,我这个是从A端到远距离的B端传递信号,B端有两个电压,经过电路处理后传到A端,A端接收信号同时A端通过两者连接的两根线给B供电,即B端的所有电路工作的电压都是由这两根线提供的。
现在我仿真出来了B端只传送一个电压信号到A端的电路,两者只有两根线,A端给B端供电。
在AB两端都加入MCU,以数字方式便可以实现多路传送,现在不知道模拟怎么做,用电流的方式做不出来吗?
发现模电好难,版主如何才能玩转二极管三极管运放电阻电容啊,给点建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正在搞这类东西。刚刚把PCB画完,等调试有结果了告诉你。

静候佳音: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上一般远距离传输不都是用电流吗,我这个是从A端到远距离的B端传递信号,B端有两个电压,经过电路处 ...

你这个要求,两路信号都是单向传输,从B到A,没有双向传输。弄得10楼对你说看看电话。

单向传输信号比双向容易得多。两路电压信号经电压-频率变换到不同频带,接收端用带通滤波器将两个频带分开再进行频率-电压变换即可。这是频分方式。

网友B:
变化不快用时分方式也一样。

网友B:
现在工业上用哈特传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