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sleep mode会关掉外部晶振吗?

楼主(2014-11-10):
各位童鞋:、

     本人混PC行业的,今天遇到一个sensor hub是430控制的,并通过I2C与cpu通信。现在是抓不到设备。问题是,俺发现430的32.768K没有起振。所以,想请教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呢还是因为430进了sleep mode故意关掉了?

楼主:
型号是msp430f5229

网友A:
看工作模式,共有5级呢。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哪5级呀,没用过430。或者发哥给个链接资料啥的也行。

网友B:
有可能是进入低功耗模式了,也有可能是晶振坏了
看看msp430的时钟系统和低功耗模式吧
http://moosewoler.blog.163.com/blog/static/698660520105181420966/

网友C:
这个是跟你所用的工作模式相关的吧,还有你的外设功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目前等FAE过来。FW都没有,所以看不到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我只是量了外部晶振没起振

网友D:
不会关掉

网友E:
这个主要看是那个工作模式的啦。

网友F:
是啊,这个主要看是进入到那个省电模式的吧。

网友G:
恩,看下低功耗模式的呗。。还有进入低功耗前确保不用的io口的都处理好的。

网友H:
这个根据具体的工作模式而定的吧。

网友I:
一般外部的低频晶振的不会关掉的吧

网友I:
这个主要涉及到RTC时钟的吧。。

网友C:
不会关掉的,省电模式下为了到时能唤醒主MCU的,还是需要有低频晶振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