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编程的报错

楼主(2014-11-10):
Warning[Pe940]: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keyscan" H:\C\按键扫描\main.c 32
为什么??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i;
  uchar keyvalue;
  uchar keyvalue1;
  uchar keyvalue2;
  uchar outdata[4]={0x7f,0xbf,0xdf,0xef};

  for(i=0;i<4;i++)
  {
    P1OUT=outdata[i];
    if(P1IN|0XF0!=0XFF)
     {
       keyvalue1=P1IN&0X0F;
       keyvalue2=P1OUT&0XF0;
       keyvalue=keyvalue1+keyvalue2;
       return keyvalue;
      }
    else
      {
       keyvalue=0XFF;
       return keyvalue;

      }
   }
}

网友A:
在第一次循环中就会跳出, 因为if  和else中都有return,这样写法不太好.    导致你的for循环失去作用.

网友A:
不过,这不是错误,   只是个报警.        可以不care, 不过不利于养成好的编程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不是错误,   只是个报警.        可以不care, 不过不利于养成好的编程习惯。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