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用什么软件下载到单片机

楼主(2014-11-10):
我是新手,想学习AVR,我在看ICC编程软件,软件生成HEX文件后用什么软件下载到单片机里?atmega16A和atmega8515一样吗?可以用一个学习板吗。问题可能有点好笑,但是新手什么也不懂请教大神了,我没有分望见谅

网友A:
可以用下载线ISP线,下载到单片机里。mega16同8535只是有两个寄存器定义不一样,其余一样。你想买就买一块。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我想问atmega16A,  原来的学习板可以用atmega8515,我现在可以直接用atmega16A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