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电路中直角会不会引入干扰

楼主(2014-11-10):
手上有个高速电路板,低速时工作正常,在高速有干扰。
如果信号线从top层通过过孔到bottom层,呈直角会不会有影响,板卡上有蛮多这种走线的。
望达人解答。

网友A:
查了好久,http://www.amobbs.com/thread-3687897-4-1.html这里的31,99,359,391,445楼等等,还有几个网站上都有关于直角的。本人菜鸟,对这个理解没什么深度,但是看大神们的谈论,好像没有很大的影响。我知道的就是会有信号反射,以及EMI,至于直角会不会影响到系统的正常运行这个就不晓得了,但是还是觉得过孔的影响会比直角要打很多。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好久,http://www.amobbs.com/thread-3687897-4-1.html这里的31,99,359,391,445楼等等,还有几个网 ...

看过这个,真是辛苦这位朋友了

网友B:
信号的上升沿是多少,建议看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李玉山翻译的,上面有提到过孔和拐角对信号完整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