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中代码,一中断问题

楼主(2014-11-10):
毕业设计用到一个外部中断,但我的设计是基于模块化的,所以中断和显示部分是分开的,然后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但是感觉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我把中断单独用数码管显示是能显示的。但是和LCD1602组合在一起,就老是不显示
这是中断函数的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put.h"
unsigned int n;
bit b;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中断0初始化函数
------------------------------------------------*/
void Suspend0()
{
   n=0;
   EX0=1;
   IT0=1;
   EA=1;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EX0=0;
  n++;
  delay(2);
  b=1;
  EX0=1;
}
这是LCD1602的显示代码://只贴了一小部分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_1602.h"          //LCD的DB0~DB7接在单片机的P0口
//#include"STDIO.h"
#include"Input.h"
extern unsigned int n;
/*------------------------------------------------
              动态显示函数
--------------------------------------------------
reentrant LCD_Printd(uint n)
  {   if(n<0)
         n=0;
        if(n/10)
           printd(n/10);
          LCD_Write_Com(0x80+0x40+11);
      LCD_Write_Datat(n%10+'0');
} */
void LCD_Printd()
{

      unsigned int i=0,j=15;
          LCD_Write_Com(0x04);
      while(n>0)
          {
               i=n%10;
                   Gotoxy_P(j,0);
           LCD_Write_Date(0x30+i);
                   n=n/10;
                   j--;
          }
          LCD_Write_Com(0x06);
}
谁能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这么组合了,那个中断显示老是不出来呀?
同学在这儿万分感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你表达问题还是我理解问题、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网友B:
中断是不是把显示部分的时序给打乱了?

网友C:
你需要用中断做什么

网友D:
显示被中断打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被中断打乱了

能不能具体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用中断做什么

用的外部中断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是不是把显示部分的时序给打乱了?

时序打乱了?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你表达问题还是我理解问题、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我也不晓得怎么表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序打乱了?不懂=-=

1602的显示依赖于对1602的操作时序。
当你在对1602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就会改变对1602的操作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的显示依赖于对1602的操作时序。
当你在对1602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就会改变对1602的操作 ...

但是我的时间显示是正常的显示,就是这个外部中断显示有问题,它最多显示到1,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时间显示是正常的显示,就是这个外部中断显示有问题,它最多显示到1,然后就没反应了。 ...

:L不明白你说的中断显示是什么意思?
没看到中断服务程序里有显示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中断显示是什么意思?
没看到中断服务程序里有显示的代码~~~ ...

那是在另外一个版块里面了,我只贴出了出问题的那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时间显示是正常的显示,就是这个外部中断显示有问题,它最多显示到1,然后就没反应了。 ...

外部中断中有显示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中断中有显示程序吗?

没有,外部中断只是单纯用来计数的。那个时间是用的内部的计数器

网友E:
你用extern设置全局变量的时候,在调用的C文件里面也要定义该变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外部中断只是单纯用来计数的。那个时间是用的内部的计数器

但是我没有设定中断的优先级,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extern设置全局变量的时候,在调用的C文件里面也要定义该变量的!

定义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没有设定中断的优先级,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搞程序时从来不能说:应该或不应该;只有是或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程序时从来不能说:应该或不应该;只有是或不是

很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只是想到有个自然的优先级,所以没有自己刻意再去设置优先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外部中断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优先级需要定义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级需要定义一下的

那个不是有自然优先级嘛?为什么还要重新定义一次呢?

网友F:
你的main没有给出,楼上的回答,不忍直视

网友F: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EX0=0;
  n++;

LCD_Write_Date(0x30+i);
                   n=n/10;
                   j--;

原谅我看走了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EX0=0;

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是我还是比较想知道为什么那个全局变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是我还是比较想知道为什么那个全局变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

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oh no,骚年,我只是把你的程序的两个地方照抄上来了。

还看不明白呢?你在中断里赋值++,在显示里清零,那值不为1还能是什么。

网友F:
怕你还不明白,多说几句:

while(n>0)
          {
               i=n%10;
                   Gotoxy_P(j,0);
           LCD_Write_Date(0x30+i);
                   n=n/10;
                   j--;
          }

当n不为0,循环计算n=n/10,直到n=0为止,这就是清零操作。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oh no,骚年,我只是把你的程序的两个地方照抄上来了。

还真不明白,在中断里面赋值,n++;在显示里面清零。赋值和清零,叶兄务必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你还不明白,多说几句:

while(n>0)

这下明白了,多谢叶兄的指点。
我还是太嫩了点=-=

网友F:
好吧,我只能说,言尽于此。/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只能说,言尽于此。/尴尬

恩,突然发现我的编程习惯太差了=-=

网友G:
n=n/10;。。。。

有时序操作关闭中断是我的习惯,我必须知道程序运行在哪个部分。

绝大部分情况下,使用中断是想把这个部分抛出去,但是在一个高度可控和高度时许的情况下,这种还是我所不认可的。
需要检测按键计数这种情况,应该是根据中断立即停止原有操作,从新进行显示操作,就是把程序至于绝对可控或者说清晰的状态下。

这个相信楼主也没做到。

至于说 n=n/10的错误。可以做跟踪调试看出来

网友H:
全局变量定义前加volatile

网友I:
你的中断初始化有问题1:没有设置初始值2:在中断中没有重新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