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50)EEPROM

楼主(2014-11-10):
当K1按下时,往EEPROM写入21个数。当k2按下时,向EEPROM地址不固定写21个数,k3是显示地址的内容。

EEPROM的编程一定要包含EEPROM.h 文件

Proteus的仿真结果。

Studio6.2的运行结果。

程序清单:

/*
* GccApplication13.c
*
* Created: 2014-11-10 21:26:08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Write_1_21_Key_DOWN() ((PINB & 0x01)==0x00)
#define Write_Random_Key_DOWN() ((PINB & 0x08) == 0x00 )
#define Loop_Show_Key_DOWN() ((PINB & 0x40)== 0x00)

#define BEEP() (PORTD ^= 0x80)

//将字节变量eepromx 分配于EEPROm存储器(地址不透明)
uint8_t eepromx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uint8_t eeprom_array[] EEMEM = {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a,0x2b,0x2c,0x2d,0x2e,0x2f,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const uint8_t SEG_CODE[] = {0x3f,0x06,0x58,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int8_t Display_Buffer[] = {0,0};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PORTD = 0xFF;
        PORTC = SEG_CODE[Display_Buffer[1]];
        PORTD = 0xFE;
        _delay_ms(2);
        PORTD = 0xFF;
        PORTC = SEG_CODE[Display_Buffer[0]];
        PORTD = 0xFD;
        _delay_ms(2);
}

void Play_BEEP()
{
        uint16_t i;
        for(i=0;i<300;i++)
        {
                BEEP();_delay_us(200);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urrent_Data,LOOP_SHOW_FLAG=0;
        uint16_t i,Current_Read_Addr = 0x0001;
        DDRC = 0xFF;PORTD = 0xFF;
        DDRD = 0xFF;PORTD = 0xFF;
        DDRB = 0x00; PORTB = 0xFF;
        srand(200);
        while(1)
    {
        start:
                if(Loop_Show_Key_DOWN())
                {
                        Current_Read_Addr = 0x0001;
                        eeprom_busy_wait();
                        Current_Data = eeprom_read_byte((uint8_t*)Current_Read_Addr);
                        if(Current_Data !=0xFF) LOOP_SHOW_FLAG=1;
                        Play_BEEP();
                        while(Loop_Show_Key_DOWN());
                }
                if(Write_1_21_Key_DOWN())
                {
                        LOOP_SHOW_FLAG = 0;
                        for(i=1;i<=20;i++)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i,(uint8_t)i);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yte(&eepromx,0x15);
                        Play_BEEP();
                        while(Write_1_21_Key_DOWN());

                }

                if(Write_Random_Key_DOWN())
                {
                        LOOP_SHOW_FLAG = 0;
                        for(i=1;i<=20;i++)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i,rand()%100);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yte(&eepromx,rand());

                }

                if(LOOP_SHOW_FLAG)
                {
                        eeprom_busy_wait();
                        if(Current_Read_Addr !=21)
                        Current_Data = eeprom_read_byte((uint8_t*)Current_Read_Addr);
                        else
                        Current_Data = eeprom_read_byte(&eepromx);
                        Display_Buffer[1] = Current_Data/10;
                        Display_Buffer[0] = Current_Data % 10;

                        for(i=0;i<160;i++)
                        {
                                Show_Count_ON_DSY();
                                if(Write_1_21_Key_DOWN() || Write_Random_Key_DOWN())
                                {

                                        LOOP_SHOW_FLAG = 0;
                                        PORTD = 0xFF;
                                        goto start;
                                }
                        }
                        Current_Read_Addr = Current_Read_Addr %21 +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网友A(2015-04-16):
这ATmel的库真不好用啊,还不如直接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