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

楼主(2014-11-10):
看了一些arm的初学贴,怎么感觉arm的开发,跟普通pc的开发差不多啊?
arm把板子买过来,linux,wince,android往上一烧,感觉就跟在自己手机上做android开发一样了.是这样吗??

网友A:
这只是表面现象,很多时候要透过表面往更深层去挖掘

网友B: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现在用的4412开发板,运行Android以后,通过ADB功能连接电脑,开发方式跟对手机开发差不多的

楼主:
晚上仔细想了一下,4412板上的android开发,实际上是应用开发,而arm去控制外设与andriod开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表面现象,很多时候要透过表面往更深层去挖掘

你好,能不能讲得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讲得具体一些,谢谢.

你所看到的是使用RTOS的开发。主要是在操作系统环境下开发程序。还有一种就是类似单片机的开发,主要面对硬件。这种相对占用的cpu资源更少,程序也很小,当然是相比较RTOS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