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测电流电路

楼主(2014-11-10):
用OPA做了一个测电流电路,结果输出电压总是对不上公式。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好的测电流的电路。电流范围最好0~2A。 我是用在测试治具中的,一般测的都是0~500MA的电流。不用测电流芯片。

网友A:
“用OPA做了一个测电流电路,结果输出电压总是对不上公式”
如果不是电路错误,那一定是你使用的元器件误差太大。

网友A: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好的测电流的电路。”
当然用过,且用过很多种。你要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好的测电流的电路。”
当然用过,且用过很多种。你要哪一种? ...

LM324测电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PA做了一个测电流电路,结果输出电压总是对不上公式”
如果不是电路错误,那一定是你使用的元器件误差 ...

0805的电阻,现在看来连输出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0805的电阻,现在看来连输出都没有了

0.1欧姆的鏮锰铜电阻

网友B:
把你的电路贴上来··
这类电路真的很多很多,检流IC几乎各大厂商都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路贴上来··
这类电路真的很多很多,检流IC几乎各大厂商都有生产。 ...

利用LM324运放测电流

这个图,看不出被检电流与运放的关系,这恰恰是重点。
在检测前,是否有输出调0?如果没有,你检测你的电路,两个输入端信号幅度相等,输出是否为0?

网友B:
先不说别的···运放输出 接了个0.1uF的电容?你要干嘛?

网友B:
突然想起来,你的运放供电是单电源?被测电流方向不是相对于运放来说是从反相输入到同相输入吧?如果是,而且只能用单电源,那么把被测电流方向改下。
还有,如果是单电源,在电流较小的情况下,输出是非线性的,不成比例。不过你可以在电路中串入一个二极管来进行线性补偿。但如果你使用LM358会比使用LM324得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你的运放供电是单电源?被测电流方向不是相对于运放来说是从反相输入到同相输入吧?如果是,而 ...

0.1uF是滤波电容。
我是双电源,正负5V

楼主:
各位再给我推荐一个好用的测电流芯片吧,感觉还是用芯片测电流会更好。测0~3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uF是滤波电容。
我是双电源,正负5V

没这么用电容的。
不过这个和你现在的问题无关。

除了电容,原理上没啥问题,检查下你的PCB吧

网友C:
电路方案有问题的,没猜错的话,差模电压很小的时,共模电压很高,用差动电路取出差模电压是不合适的,先应放大一级再做差动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用LM324运放测电流

精度很差,线性不好。

网友C:
可以用低边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