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电机控制真的很难么 三相限之类的

楼主(2014-11-10):
电机控制真的很难么  三相限之类的???

网友A:
我觉得不难吧    但是做到精确的控制  应该还是有难度的
C2000的好多外设功能都是为了便于控制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难吧    但是做到精确的控制  应该还是有难度的
C2000的好多外设功能都是为了便于控制留的
...

就是什么矢量控制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什么矢量控制之类的。

这种你懂了C2000的事件管理器
剩下的就是看一下相关的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懂了C2000的事件管理器
剩下的就是看一下相关的算法了

就是地铁里的牵引电机的控制,再比如 风力发电机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地铁里的牵引电机的控制,再比如 风力发电机里面

这个不好说     还要看你的驱动器    驱动器里面也可以通过硬件减少一部分工作
有些驱动器必须要互补PWM波控制    加多大的死区
要写需要单PWM波控制     再去结合控制方式和算法
是否需要闭环  是否需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还要看你的驱动器    驱动器里面也可以通过硬件减少一部分工作
有些驱动器必须要互补PWM ...

我没从事牵引行业 真是失误。搞得现在云里雾里 也不知道真难还是假难。
牵引这玩意 好像只有往里面砸钱 才可能有产出

网友B:
我正在研制工矿电机车的开关磁阻电机的牵引,就用到DSP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研制工矿电机车的开关磁阻电机的牵引,就用到DSP芯片。

我也是搞开关磁阻电机的
现在没找到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搞开关磁阻电机的
现在没找到工作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研制工矿电机车的开关磁阻电机的牵引,就用到DSP芯片。

控制类还望你多多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