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放大器开环增益问题

楼主(2014-11-11):
由op07集成运算放大器设计成的同相放大器是否可以将反馈电阻设置的非常大,而接地电阻很小,从而使放大倍数近似等于开环增益呢???若不能为什么呢???求解

网友A:
可以,但通频带很低,且温度稳定性很差。

网友B:
电路增益还受到运放块Vos、Ios和Ibs参数的制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通频带很低,且温度稳定性很差。

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专门测量开环增益的电路呢?

网友B:
回4楼“那有没有专门测量开环增益的电路呢?”
开环增益在说明书可以查到。
附件是专门测量OP-07开环增益的电路,R是专门为OP-07而设。

网友C:
OP07频带好窄

网友B:
输入是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专门测量开环增益的电路呢?

专门测量开环增益的电路当然是有的,否则生产厂家怎么能在datasheet中标注开环增益这个参数?肯定厂家是测过的。
但实际应用中,测量这个参数的意义非常小。通常按照datasheet上给出的数值即可,而且datasheet上也是给出一个范围,甚至给出最小值,只要大于这个最小值就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测量开环增益的电路当然是有的,否则生产厂家怎么能在datasheet中标注开环增益这个参数?肯定厂家是 ...

哦,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