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_PinLockConfig很好,为什么没有人用???

楼主(2014-11-11):
GPIO_PinLockConfig很好,为什么没有人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人用

网友B:
IO锁定用的人比较少,不过还是有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锁定用的人比较少,不过还是有人用的;

感觉用了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啊

网友C:
可能是有问题吧。官网例子里面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用了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啊

恩,那是的;

网友D:
USB库莫名修改不相关的IO配置,后来用LOCK解决了。现在依然不明白,USB库为什么会修改不相关的IO设置。

网友E:
太高深了,表示没有用过这种功能,帮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SB库莫名修改不相关的IO配置,后来用LOCK解决了。现在依然不明白,USB库为什么会修改不相关的IO设置。

...

bug?

网友C:
st芯片手册很多地方写的非常不细致。能用就得。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个函数的功能

网友G:
编程思维和使用习惯吧。

网友H(2017-12-17):
工控就得用。现在搞民品,几乎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