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直流电路中感性负载的电感和电阻及确定方法

楼主(2014-11-11):
要搭个实验电路:电源电压dc14v,浪涌电流230a,稳态电流91a。电路2秒导通2秒判断。
求教电抗器计算公式,及电阻器计算公式:L
谢谢

楼主:
书到用时方嫌少

网友A:
给出的条件太少,没办法说。

楼主:
电路由一个开关导通或是关断。导通瞬间要达到230a的浪涌电流,过后就是91a平稳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由一个开关导通或是关断。导通瞬间要达到230a的浪涌电流,过后就是91a平稳电流。
...

这个要求,似乎不应该用电感,用电容好像更合适。

楼主:
老外要求用电感呢。
电容接这电路更容易

网友B:
啥也不能测吧?

楼主:
有图了,谢谢各位关注。电抗器厂家给出是0.48mh。

网友C:
测继电器的?

这么大电流??

楼主:
是检测继电器的。老外要求比较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