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地和外壳地如何接?

楼主(2014-11-11):
USB鼠标和键盘电路,最快的传输速度是全速USB1.1,信号地和外壳地如何接:

1,主机端信号地与外壳地直联,设备端信号地(即PCB的地)是否还分别串大电阻和小电容到外壳地?

2,还是在PCB上将信号地和外壳地直联再串磁珠作为设备地(即PCB的地)?

PS:以上设备指鼠标和键盘。

网友A:
jlink v8 板子看下就知道。

网友B:
你可以选择一个0欧姆的电阻在并联一个电容接在信号地和外壳地之间。其中0欧姆电阻可以用磁珠代替的。

网友C:
按3L的建议预留,普通情况下用一个100K到1M级的电阻能解决大部分E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L的建议预留,普通情况下用一个100K到1M级的电阻能解决大部分ESD问题。

请教下:这个100K到1M的电阻按如下怎么接:
1,将信号地与外壳地直联再串联这个电阻到PCB的地?
2,将信号地与外壳地之间串联这个电阻,信号地与PCB的地直联?

网友C:
usb外壳地和系统地用电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外壳地和系统地用电阻连接

但是主板端的USB外壳与系统地是直联的。串一个0R电阻还可以理解这时静电直接到地了,如果主板直联而USB设置外壳地与系统地串一个100K到1M就不懂静电如何释放的。如下图R1,C1个人看来作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请解释R1,C1的静电释放途径。

网友C:
静电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尽快到大地泄放,一种是堵。

由于你的系统没有接大地的点,所以建议你采用堵得方案。

楼主:
主机的Shield就是和系统大地相接。模糊的概念都知道,具体怎么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v8 板子看下就知道。

jlink v8刚百度下原理图是如下图所接,您是建议这样接吗?

JLink  (21.3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