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的SPI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4-11-11):
是用DSP 的SPI口带有SPI口的AD芯片之间互相通信的时候,编写程序需要注意什么,具体有哪些流程?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其实,只要仔细看 AD 芯片的手册后,先验证时序,再验证功能就是了。

楼主:
能具体说说怎么验证时序吗?是计算它的时钟周期,还是其他的?

网友B:
首先 SPI有没有配置好 至少理解基本寄存器的功能
配置好 有时钟等信号输出
然后根据AD芯片的SPI接口时序图 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C:
仔细研究手册给出的时序图 ,这是对芯片进行正确操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