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fpga使用中断通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1-11):
原理如图:

网友A:
时钟各自可以用各自的 如果有些通信需要同步的话
你可以将28335的clkout接到fpga上备用
之间通信如果是xintf接口 就没必要了啊

楼主:
是xintf接口,但是我仍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不需要考虑到时钟,还有由于28335是32位浮点运算的,那么是不是我利用fpga传输数据需要考虑到xintf一次只输出16位数据,所以需要在下次输出时全部输出0,如fpga输出数据为0000000011111111,但是传输到dsp的数据应该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因此,fpga需要在下一个时刻输出0000000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xintf接口,但是我仍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不需要考虑到时钟,还有由于28335是32位浮点运算的,那么是不是我利 ...

通过xintf接口的话   不是有OE   CS等信号吗
FPGA这边判断CS和OE等信号触发了之后    通过读写信号判断是DSP送过来数据还是要读取数据
然后根据地址线信息判断送入数据的去向或读取数据的地方
传输数据可能受数据总线的限制    你一次只能送过16bit的数据
如果只是0的话   不需要再次送入啊    高位默认是0

网友B(2015-12-10):
通过外设总线进行通讯的话,将FPGA直接判断DSP的读写使能信号就可以了,我这有DSP28335+FPGA的板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956250037,验证码直接写DSP+FPGA。
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599768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