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关于pic单片机的函数指针问题

楼主(2014-11-11):
使用函数指针的时候发现不能调用函数指针;具体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JugeFunVoid(unsigned char (* _p_fun)(),unsigned char Runtimes)
{
unsigned char Runedtimes=0;
while(Runedtimes<Runtimes)
    {
    Runedtimes++;
    if(_p_fun()==0)
        return 0;
    }
        return Runedtimes;
}

调用:

问题就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每次仿真运行到_p_fun()就不能运行了,一直停在这里!
if(_p_fun()==0)
        return 0;

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是我的代码有问题么?
还有就是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在调用JugeFunVoid这个函数的时候,就直接执行的Write_Parameter(),
难道不是运行到if判断函数返回值的时候执行的么??

网友A:
这样试试:
1、if((*_p_fun)()==0)

2、if(JugeFunVoid(&Read_Parameter, 2))

3、if(JugeFunVoid(&Write_Parameter, 2))
祝楼主好运

网友B:
PIC16/18上面不建议使用函数指针,否则编译后的代码量可能超大。

网友C:
你传递进去的是Write_Parameter(),是函数的返回值,不是函数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6/18上面不建议使用函数指针,否则编译后的代码量可能超大。

确实,看到过相关资料说PIC单片机用函数指针不怎么好...
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试:
1、if((*_p_fun)()==0)

谢谢,我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