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用CCS6.0怎么烧写程序到FLASH?

楼主(2014-11-11):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一款控制器啊。  如果是c2000自带内部存储区
肯定是可以的 任何版本的ccs都可以
如果是其他系列 一般是外扩存储区 需要特殊对待

网友B:
CCS都出6.0啦,我还用CCS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一款控制器啊。  如果是c2000自带内部存储区
肯定是可以的 任何版本的ccs都可以
如果是其他系列 ...

现在基本会烧写了,还问一个问题,就是C2000的开发我看例程以前的版本是寄存器方式,后面的改成了句柄形式,现在哪一种用的多一点啊? 应该学哪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会烧写了,还问一个问题,就是C2000的开发我看例程以前的版本是寄存器方式,后面的改成了句柄形 ...

寄存器形式直观一点啊 还要看你觉得哪种方便
高效
还有一点是对硬件熟悉程度

网友C: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SP,使用CCS6.0,但是一直无法将程序烧录(CMD也没效果)到Flash 中,在论坛上看到您已经解决该问题了,想请教一下您该怎么把程序烧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会烧写了,还问一个问题,就是C2000的开发我看例程以前的版本是寄存器方式,后面的改成了句柄形 ...

楼主   给楼上手把手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SP,使用CCS6.0,但是一直无法将程序烧录(CMD也没效果)到Flash 中,在论坛上看到您已 ...

我想问问   你在debug下   一切正常吗    可以在线运行吗
然后你找找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SP,使用CCS6.0,但是一直无法将程序烧录(CMD也没效果)到Flash 中,在论坛上看到您已 ...

直接更换flash模式的cmd文件就行了,这个文件安装目录里就有,然后编译,点击烧录,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3-18):
引用 楼主:
直接更换flash模式的cmd文件就行了,这个文件安装目录里就有,然后编译,点击烧录,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

请问我不想烧录到flash中,哪里有下载program到RAM的cmd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不想烧录到flash中,哪里有下载program到RAM的cmd文件

有没有安装controlSUITE软件
这里面有很多例程  请参考

网友E(2015-05-07):
引用 楼主:
直接更换flash模式的cmd文件就行了,这个文件安装目录里就有,然后编译,点击烧录,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

请问怎么更换flash模式的cmd文件,现在用的是SRAM,一断电就没了。。。

网友F:
请问C6678也可以吗? 直接烧录?我现在用5.2 看了一眼6感觉变换太大了 就没用 不知道直接烧录这个功能是否能直接实现?

网友G:
我用ccsl6往2812flash烧程序,烧完跑步起来是怎么回事?烧28335就没问题,几个同学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ccsl6往2812flash烧程序,烧完跑步起来是怎么回事?烧28335就没问题,几个同学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

你看看   应该有几个BOOT的选择引脚    你的板子上应该是设计为跳线帽
你看看有没有选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应该有几个BOOT的选择引脚    你的板子上应该是设计为跳线帽
你看看有没有选对? ...

不应该是这个问题,板子是自己设计的,不是开发板,用3.3烧写完全可以,用6烧写Flash定时器没有运行,主函数是运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暂时用的3.3烧写的,谢谢您的回帖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是这个问题,板子是自己设计的,不是开发板,用3.3烧写完全可以,用6烧写Flash定时器没有运行,主函 ...

你再找找原因吧   找到了记得分享哦

网友H(2016-01-07):
楼主啊,请问你说的那个点击烧录,这个按钮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G(2017-05-05):
不能用3.3直接导入到6.0烧写Flash,这样运行不起来,原因不知道,可能是软件的问题。用6.0新建工程在重新烧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