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该怎么选择 K60 的时钟升频方式,FLL 还是 PLL

楼主(2014-11-11):
该怎么选择 K60 的时钟升频方式,FLL 还是 PLL?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先看下如下的图,这张图便于你的理解:
可以看到,FLL和PLL的输入频率范围是有限制的。

网友A:
在我们的K60datasheet中也讲了这样的范围:
所以,要看你输入是什么频率,这样选择相应的倍频。

网友B:
你好,楼主!
关于时钟的配置,你可以参考此系列**。
Kinetis系统时钟说明之下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52-1-1.html
Kinetis系统时钟说明之中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50-1-1.html
Kinetis系统时钟说明之上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关于时钟的配置,你可以参考此系列**。
Kinetis系统时钟说明之下篇

很详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详细,谢谢。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详细,谢谢。

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